楼主(2009-11-20):
使用专用的BDM接口板将主板上的两个AT29C010A存储器的内容拷出或写入,接口板形状见图所示。
这种接口深圳有卖的,可在网上查有关“ BDM仿真器”
描述:接口图片
附件: 截图00.rar (441 K) 下载次数:730
  • 下载积分:+30(ymmfa)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tom541100)

楼主:
    回答疑问
    这两种主控制板的程序使用笔记本电脑可以将其全部拷出备份,等用到的时候同样可将其全部写入,电梯恢复到上次你备份时的状态,当然电梯就能用了。使用备份的情况:
    1、现有主板坏了,换新主板时
    2、电梯坏了,需要对调不同层高、不同层站设置、功能有差异如并联等等的主板进行实验时
    3、电梯坏了,需要对调电梯参数基本相同(变频器参数)的主板进行实验或替代时
    4、消除程序内部的屏蔽数据时(厂家设定的定时或记数达到设定时电梯停用)
    5、改造电梯时有必要使用其他电梯的备份(如改变了层站、或某功能时,选用的参数和其他同种电梯参数刚好一致)时
    6、现有主板需支援其他电梯后,一段时间后有挪回原梯时
    问题重要补充
    7、执行备份操作时,须使用爱默生变频器操作板将变频器数据一同备份(使用纸张记录下来即可)
    8、执行写入操作时,须使用爱默生变频器操作板将与写入程序、数据一同备份的变频器数据(使用纸张记录下来的)写入变频器中
    9、爱默生变频器操作板密码:8888,操作方法凡玩过变频器的都不难掌握,可参考TD3100使用说明书,见附件
    10、变频器操作板未升级之前,你只能完整地做上述第3、4两个任务了
    描述:TD3100手册
    附件: TD3100.rar (1070 K) 下载次数:374

网友A(2010-04-14):
    淘宝店网址是多少啊?

网友A:
    要是芯片加了密码怎么能读出和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