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与FX软件的区别,在哪!

楼主(2009-11-21):
各位大哥们,我想知道,GX-DEVELOPER与FXGP-WIN-C都可以对FX系列的PLC下载和上传,这两都有那些具体的区别,有没有这方面的说明资料。因为本人对GX不熟,想把用FXGP编写的程序转化成GX的程序,但不能通过编译,好象GX比FXGP人性化了很多,但又找不到具体的东东。比如能不能给我讲解一下,模拟量输入与输出在两种软件模式下的编写变化和不同之处,谢谢!!!!!!!!!!!!

网友A:
GX包含FX,GX可以与A;Q系列PLC通讯和编程。二个软件的移植恐怕不能。指令方面有一点小的区别,如FX软件的加法指令需要写入ADD,而GX软件就可以写为+形式。

网友B:
GX 可以转换FX 编写的程序.
FX好象没有在线写入功能.很早以前用了 不确定.

网友C:
你可以直接用GX读的.在GX内的工程下选取,读其它格式的文件,读取后再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D:
用个真的PLC来上传下载,怎么转换都行。

网友E:
GX要比FP先进。用GX就是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