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06HCPU)与A950GOT触摸屏

楼主(2009-11-21):
各位前辈:
我司设备使用了三菱Q系列(06HCPU),但触摸屏为三菱A950GOT-LBD
我的个人电脑上安装了Gx-developer (Version8) 和GT Design2 (GOT1000)
我能否用GT Design2,即GOT1000的人机界面软件去下载或查看 触摸屏A950GOT-LBD内的画面设置程序。
因为想知道A950GOT 画面内的按钮是连接具体哪些Y的,以便更好理解梯形图
以上,故再次询问,还请各位前辈告知,再次感谢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GT DESIGN2的版本,如果低的话,会弹出对话框。意思是触摸屏上传到电脑的一些功能会删除,不必理会它,上传即可。另外网上有GT DESIGNER2.79版本的,优先下载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