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变频器通讯是不是对?

楼主(2009-11-21):
这是我写的程序,但不知对错.三垦变频器报文如下:开始代码ASCI 2AH,变频器地址01,指令代码ASCI H50(英文是P正转),ASCI H52(英文是R停止),检验和求补,终止代码0DH.求和二次求补后再将bit6、bit7变0和1 的ASCI码
[upload=1]

楼主:
郁闷!!!!!!!!!!!!!!!!!没人回复!!!!!!!!!!!!!

网友A:
目前不能帮忙,只能帮顶了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楼主:
我也顶一下

网友C:
一般情况下网上是不会有人帮看程序的。特别是通信程序。那要化很多时间,你自已仔细检查就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D:
联上通讯线缆,变频器通电试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