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9-11-21):
请教大家,这行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TO K2 K0 H3330 K1
TO K1 K0 H0 K1

网友A:
他是一个向特殊单元寄存器写入数据的指令。

楼主:
谢谢,可是我还是不明白。K和H不都是常数吗?这个写入是写到哪里去的。能不能详细说说。谢谢。
下载积分:+1(lxm6724576) 热心助人!

网友B:
TO K2 K0 H3330 K1 K2意思是特殊模块2#。K1,是指16位数据。
把H3330这个十六进制数写到2#模块的0#通道中去。TO一般用于1PG的参数设定
TO K1 K0 H0 K1这句意思差不多,把H0写到1#模块的0#通道。
下载积分:+1(lxm6724576) 好贴!
下载积分:+2(huangmin326) 热心助人

网友B:
对不起,我更正一下:
TO K2 K0 H3330 K1 中K0是0#缓冲存储器,不是0#通道。

网友C:
同意以上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我更正一下:
TO K2 K0 H3330 K1 中K0是0#缓冲存储器,不是0#通道。
追问一下如下图的FROM读出指令是什么意思?其中的字软元件K2M410怎么解释?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D:
将特殊功能模块0#的缓冲存储器以28为开始的地址中的一个字存储到M410-M417中
from k0 k28 k2m410 k1
k0为0#功能块,k28为模块的缓冲存储器的起始地址,k2m410存储被读取数据的软元件起始号,k1为读取1个字。
下载积分:+1(小洋专用) 真诚感谢!

网友E(2010-01-09):
受教了呵呵
东凌

网友F:
特殊模块的写入和读取的指令其实不复杂,多看看特殊模块的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G:
学习了 讲的透彻

网友H(2011-06-04):
好像扩展模块的编程经常用的像H3330这之类的十六进制数
想问下 H3330是十六进制
那H80808080是几进制的
在回转指令编程中见过
不得其解
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