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读写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1、端口设置如何选择?com1、com2、com3、com4根据什么来选择?2、波特率又如何选择?还有就是编程软件里的功能指令怎么调用啊?例如INC/DEC之类的。

网友A:
你电脑是哪个端口与PLC连接就选哪个,一般是COM1,波特率是9600或19200,点击工具栏长方形的功能指令框直接输入就行了

网友B:
在梯形图上,指令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如┤├──[ INC D1 ]

楼主:
电脑的端口是平时插U盘之类的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