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从三菱网站上下载的文件是ASPX文件,请教高手要用哪个软件才能打开?

网友A:
不知樓主是在哪裡下載的?下載的什麽文件?

楼主:
今天在三菱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资料下载/手册下载/变频器E700应用篇/下载的文件却是download.aspx文件。还有软件下载/Gx Dexeloper version 8.52也是download.aspx文件。以前安装Gx Dexeloper version 8.52也不能打开工程。请问ZYFZXH大侠,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了,

网友B:
楼主,是用什么下载软件下载的?是讯雷吗?
是不是下图这样

有没有尝试点击取消后,进入普通下载模式.

网友B:
记得曾经也出现过楼主所说情况,后来也不知七弄八弄竟然好了,虽然讯雷弹出时也是显示如楼主那样的后缀文件,但是下载完毕后竟然也是正确的.

网友C:
ASPX是后台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在三菱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资料下载/手册下载/变频器E700应用篇/下载的文件却是download.aspx文件。还有软件下载/Gx Dexeloper version 8.52也是download.aspx文件。以前安装Gx Dexeloper version 8.52也不能打开工程。请问ZYFZXH大侠,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了,

若文件的大小沒有問題就直接改後綴名為.rar試試,若還是不行那就不要使用下載工具下載,直接利用ie下載

楼主:
我是使用IE下载,不是用迅雷下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助,我把文件压缩后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