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 FX2N

楼主(2009-11-22):
请问我用GX7写程序写定时器怎么写不了啊,请大家讲讲,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急

楼主:
懂PLC的朋友们帮帮初学PLC的我加我QQ575828859

网友A:
你查一下 FX的编程手册,看看是不是输入的不正确?

网友B:
定时器是输出线圈的形式;---------------(T0 K100)

网友C:
编程手册上面有示例,看看就知道了,是三菱还是三凌啊?

网友D:
三楼的SJM213您好吗?
补充说明,三菱定时器可以是常数方式附值,楼上已经有例子,还有就是可以用变量的方式:-------------------(T1 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