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车难起动,怎么2个12V电瓶串联能起动呢?

楼主(2009-11-22):
叉车难起动,怎么2个12V电瓶串联能起动呢?起动机是12V呀!怎么不烧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短时间应急是可以的,不过对电机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网友B:
你真够牛的,12V的发电机用2节电池,运气真好;若电瓶电流够的话,电机玩完了。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C:
是并联吧,我估计你看错

网友D:
欠压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电流供给不足,有时提高电压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彩电的高压包有几万伏,却只有几十瓦的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应急是可以的,不过对电机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F: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G:
启动电流较大,电池串联内阻增大,加到电机上的电压根本就没有24V

网友H:
这算什么,我发现一个厂把台湾来的真空泵电机应配3相220VAC的接在380VAC电源上,照样用了三个多月,还老是说"台湾来的也不经用,一般三个月左右就会坏"晕......

网友I:
综合起来,要么就是并的你看错了。
要么就是电流不够,你确实是串连?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J:
我给你一个真正的答案吧,因为你单个的电瓶坏啦(容量下降,启动电流不够),所以单个电瓶不能启动叉车,你两个串联后电瓶的总电压没变(你可产考电工的书里串并联记算公式)还是12V,但是它们的容量增加了一倍,所以启动电流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