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输入接线长度问题?

楼主(2009-11-22):
请大家指点下:PLC开关量的输入接线的长度能接多长?能达到300米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感觉我们生产线上的PLC输入输出都在三百米以上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B:
如果PLC开关量的输入对时间的要求不高的话,中间加继电器过渡,距离还可以增加很多的

网友C:
只是开关量的话,没问题的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