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2):
各位师兄师姐,我是个新手,我现在有一台DVP32EH的PLC想通过内建485口和文本MD204通信,不知要如何设置.请多指教.多谢了!

网友A:
选择485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是在PLC里选还是在MD204里选,为什么我在MD204里选了以后有时可以通信有时又不行,多谢!

网友B:
想问个问题:
什么叫文本通信?我没听过,不好意思~
能解释下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PLC里选还是在MD204里选,为什么我在MD204里选了以后有时可以通信有时又不行,多谢!

最好检查一下线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个问题:
什么叫文本通信?我没听过,不好意思~
能解释下吗?

就是和文本显示器通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