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笔记本与PLC任何才能通信

楼主(2009-11-23):
S7-200中笔记本与PLC任何才能通信

网友A(2010-01-11):
主要是接口问题
PLC接口: 485
计算机接口: 232 or USB or Iternet or Model
整个 232/485 or USB/485 or internet模块 ,绝对OK,剩下的是软件问题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串口比USB强。所以比较喜欢串口。硬件比较稳定。买个PCMCIA就好了

网友C:
现在的笔记本一般都没有串口,只有USB接口,对于S7200常用的PPI下载线,最好用一个USB转串口连接器进行笔记本与PLC的连接,市面上买的那种U转串,不好用,我自已做了一个,用我的华硕本子和S7200 224XP PLC连接,在线编程仿真都很通顺。已经过试验。

网友D:
有人说西门子USB转PPI的不好用吗?
没有吧?
关键还是线的质量!
而不是采用何种接口!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C:
USB转PPI的确是好用啊,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这种连接线的前提下,我的PPI线缆两头都是DB9头的,所以在不想再花多钱买一个专用的USB的下载线,可以弄个USB转串口连接器,几十块钱的成本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