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我看到不管在何种伺服中,都有反馈脉冲A+ A-  B+B- Z+ Z-   ,这些反馈有什么作用呢,在何种场合用得到呢,我如果接到PLC高速计数器上,可以吗,又该怎么接线呢,请教.

楼主:
就没人帮帮俺吗

网友A:
你的位控模块上不是有脉冲输入接口吗?就是接在这里的。

接在高速计数也可以,不过要看你的脉冲输入的频率是否匹配了。

Regards
学无止境+++

网友B:
为了下载积分,我努力考发帖。。。。。。

网友C(2009-12-25):
位控模块上不是有脉冲输入接口吗

网友D:
接在高速计数器上可以的,伺服发出的脉冲频率一般不要高于100KHZ就可以,高了的话捕捉不到

网友E:
接在高速计数器上可以的??????????好像不能直接把。。老大

网友F:
1。伺服马达编码器的A。B。Z。三相并没有接到定位模块上,而是接到了伺服驱动器对应的接口上。你把它接到高速计数器上那么伺服驱器怎么办。它怎么知道伺服马达走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