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FX2N-1PG

楼主(2009-11-23):
FX2N-1PG伺服定位模块在编程时那些参数一定要设,那些参数可有可无?
一个1PG控制自动拉料编程时只设定了以下参数:
TO(K3,K4,K6,K9,K11,K12,K15,K17,K19,K25)
FORM(K26,K28)
请问TO(K0,K1)不用设定吗?

网友A(2010-06-23):
k0 為Pulse 速率 1 ~ 32767 P/R 無設定為初始值2000 P/R
馬達系無須設定。
k1、2 為 移動量 無設定為初始值1000 μ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