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好了GX Developer 8.52 ,怎么不能正常新建文件啊

楼主(2009-11-23):
安装好了GX Developer 8.52 ,怎么不能正常新建文件啊,总是跳出工程不能打开

网友A:
8.52的是不怎么稳定的了,你安装8.34的还可以了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网友B:
首先安装运行环境,在安装主程序,试试吧

网友C:
在安装程序时不能选择监视模式,再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D:
通用环境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有可能你已经安装好通用环境了,再次安装时就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E:
卸载后再重装就可以了。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装来装去还是7.08版能用,但是不能和plc通信。郁闷!哪位高人能帮忙?

网友G:
在工控网下载一个清理注册表的文件(关于GX的,能找到),因为你可能原来安装过GX,然后把它安装在C盘或D盘(必须),解压后先安装通用环境,在安装主程序,最后安装仿真程序,就可以用了。

网友H(2010-01-19):
我卸载前还可以新建工程 再装N便都不行了

网友I: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J(2010-04-12):
卸载后再成新安装看看可行
如过不行就是你第一次没安装好发生冲突了把电脑重做系统就行了再装的时候还要注意别装错了

网友K:
安装的时候你什么都要选,输入系列号后直接点击下一步直到软件安装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K:
不好意思,刚才写错了。安装的时候输入系列号后直接单击下一步。什么都不要选,直到完成。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