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本人作过一个项目,PLC输出信号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再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大电流(10A-35A),由于中间继电器动作频繁,所以经常会烧坏,中间继电器烧坏以后有时会烧坏PLC的输出点。

请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给PLC的输出点做保护措施?

补充:
     1、客户指定要用中间继电器(不能换成固态),所以想搞个措施保护PLC的输出点。
     2、中间继电器烧坏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动作频繁(30次每分钟)并带大电流。
  3、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中间继电器烧坏的情况,如何保护PLC的输出点。

网友A:
继电器烧坏应该不会影响PLC触点吧   除非是短路了  中间继电器我们用得很多啊  也没碰到过烧坏触点的  不行把中间继电器换了吧  松下、OMRON的挺好的  又便宜

网友B:
我建义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吧,以前我们公司出去的机器就是经常烧中间继电器触点,换了个固态继电器,好久都没烧过!不过固态继电器质量一定要过硬,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吧,对!
如果是非常频繁的就用用固态继电器,也叫SSR。
看好型号规格选~。别搞错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固态继电器吧,以前我们公司出去的机器就是经常烧中间继电器触点,换了个固态继电器,好久都没烧过!不过固态继电器质量一定要过硬,

看你的负载是什么形势的,如果是感性的,就不要用SSR了,会烧负载的。

网友F:
换IDEC(和泉)的或者施耐德的中间继电器试试。
不行就加保护试试。
当驱动感性负载时应在负载两端接入吸收保护电路。当驱动直流回路的感性负载(如继电器线圈)时,用户电路需并联续流二极管(需注意二极管极性);若驱动交流回路的感性负载时,用户电路需并联RC浪涌吸收电路,以保护PLC的输出触点。

网友G:
根据频繁动作的特点、负载性质,选择继电器(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