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一,咸一的断电后回零的问题

楼主(2009-11-23):
各位晚上好,小弟有一事想问,N1程序里如何使加一,咸一指令断电后能令数据不回零。
请指教

网友A:
用断电保持寄存器就可以 了

网友B:
如果你是用N1的话可以用数据保持继电器D128以上就能行了

楼主:
哦,多谢两位高手指点阿

网友C:
多抽点时间看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