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3):
我们厂,一套搅笼设备,原先普通接触器控制,操作工嫌快,想慢一些,且能调速,于是我(电工)给他改了一下。
拆了一台三菱A700的变频器,给它改装上了。电机是1.5KW的,4极,星型,与搅笼用减速机连接。空载调试的,设定在了频率30HZ,一切OK。
  可是正常带负载使用时,电机发热,搅笼经常被卡住。
  我想是不是电机低频运行时,输出转矩小?
  请问各位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变频器没设置好?请具体说一下好吗。在不换电机,不换变频器的情况下,能使设备正常运行吗?怎样做?
   我会给大家加分的,谢谢各位,谢谢!

网友A:
请用矢量控制试试。低速性能会好些。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具体我就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先找本说明书看看吧。
    你问的问题在说明书都能解决的。
    其实变频器很多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在说明书有,要不怎么一个变频器就有一个本书啊~
    我是看了很多变频器的书,内容都非常详细的~。看看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三菱的变频器你都调过什么参数?具体说一下才能帮你解决呀,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把基频设为30HZ左右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说明书上有的,应该可以在说明书上找到。
    找找有没有  “转矩提升”,把那个参数改大点试试,应该就可以了。基频改不改问题应该不大,有电位器调速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转矩提升参数设定的稍大一点试试,应该能解决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再增加点频率,太低的话,电流加大,电机发热;同时调试下有关:转矩 方面的参数。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我同意7楼的说法,考虑一下跟换一个6级的电动机。就不要跟换变频器了,它的转速会很慢的,请你想一想吧,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把转巨设大点就运转正常的。

网友J:
    楼主可以运行一下自整定,转矩提升采用自动转矩提升试试,实在不行就在电机后面加个强拍风试试,普通电机运行在低频状态下,转速会降低,冷却效差,这是主要的原因。其次楼主可以看一下故障发生时变频器显示的故障代码,根据故障信息查找原因 。
  • 下载积分:+1(古铜)
  • 下载积分:+1(zxymnp) 热心助人

网友K:
    1、基频设定在50(默认好像是60吧)不要改动!
    2、检查一下变频器上地线结正确吗?三菱变频器地线接错发热很大!

网友L:
10楼兄弟说的对,一提升转矩,二要改善电机散热条件.

网友M:
,学习中,过两天估计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N:
提升转矩吧....

网友O:
应该自整定一下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