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装了GX Developer 7.08后,再装GX Simulator6-C。
打开GX Developer 7.08编了个简单程序转换后点“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出现仿真软件那个框。

运行指示灯不亮,运行状态下的选项也不能点。而GX Developer 7.08也自动关闭了。
我的系统是sp3,这是系统的原因吗?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是SP3系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P3系统的原因。

不是,我在公司的机子上装的好好的,而且是同样的系统,在家里就不行。

网友A:
你能确定你家里的电脑的操作系统和公司的操作系统一样么?????
最好还是用WINDOWS XP SP2专业版的操作系统。未精简优化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你家里的电脑的操作系统和公司的操作系统一样么?????
最好还是用WINDOWS XP SP2专业版的操作系统。未精简优化过的。

当然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盘装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一样的,都是一个盘装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知楼主后来采用什么方法解决的,我在安装过程中也有问题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后来采用什么方法解决的,我在安装过程中也有问题出现

1、在GX Developer/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2、在GX Developer/下,执行setup.exe;
3、在GX Simulator6-C/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4、在GX Simulator6-C/目录下,执行setup.exe。
按照这样的顺序安装,若在第1或第3步出现“……当前版本即为最新版本的Environment of MELSOFT”,就会出现问题;反之则不会。
当出现“……当前版本即为最新版本的Environment of MELSOFT”时,你要么卸载掉Environment of MELSOFT,要么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C:
我安装了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搞了几天了也没搞好,请问怎么样去卸掉Environment of MELSOFT呀,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了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搞了几天了也没搞好,请问怎么样去卸掉Environment of MELSOFT呀,还望指教

我也不知道怎么卸掉Environment of MELSOFT,最后还是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