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今天到一家工厂PLC是FX1N的全部没输出,解了密码进入读出和程序中间是黄色的一块,转到语句表看到7个NOP
把触点改成11也没用
其对付这种炸弹,根本就不要看程序,1:读出程序保存.2:清空PLC.和时钟.3:把保存的程序下一次.一帮这三部就可以搞定了,不行的话查人机
这个程序下载后运行很正常,就是搞不懂中间节为什么是黄黄的.
附件: 莆田飞特鞋厂RB.rar (13 K) 下载次数:77

网友A:
这样改一下就好了。可能是FX-WIN编的。单步太长了。
附件: 莆田飞特鞋厂RB.rar (14 K) 下载次数:42

楼主:
我不明白那黄色上的7个NOP是编程人员自已加的还是读出来单步过大而软件自动加的
7个NOP有什么用??
以前读单片机程序再反汇编牛头不到马嘴,就是因为编程人员在程序中间加了几个NOP

网友B:
进行梯形图语法检查,为1398 梯形图过大;双击1398的M8000、确定、程序变换后,正常。
是否为1楼所说,原编程软件 不是GX Developer 的原因。

NOP是不是删除程序段留下的。

网友C:
厂家或个人的手段而已.保护自己的利益啰!具体解决我就不知道了!解密和重编!我有一台广日电梯也是这样给厂家搞的

网友D:
这个黄色部份是程序的行数超过了规定的数量,在下面的程序中加上M8000分成两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