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如图所示,是电路的一部分,所示电路比较简单,大家一看就明白。
当7a和7b之间有一个闭合的信号时,打开电磁阀SV1,延时一段时间后断开(假定设定10s吧)
问题和现象:
当电源以及图中所示负载是DC24V时,延时时间到,灯不熄灭,时间继电器线圈不失电同时伴有滋滋的响声,经过判断处理,若将灯线断开,时间继电器线圈能在延时到后失电,线路正常工作。
当电源以及图中所示负载是AC220V时,一切正常
当然在原指示灯处先用中继替换,再将信号给指示灯,也能满足控制要求,但因电控箱尺寸所限,不可再加额外的什么电器。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DC24V就出现如上所说现象,若现在只能用24V电源(原因外部电磁阀工作电压已确定),该怎么办?谢谢!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看来该现象与指示灯有关,请问指示灯有否储能元件?
另外,1SP信号是瞬动信号吗?
随便猜猜,特顶一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 仅很早前用过几次顺控编程(PLC),嘿嘿,没寻找机会

楼主:
    1SP是油水界面开关的一个继电器信号,常开点,SV1是个排油的电磁阀,1SP信号接通,开始排油,所以1SP实际工作时仅仅接通一下,模拟的时候不用考虑,我是直接用短接线短接一下7a和7b就拿掉,此处应不存在任何问题!
    指示灯AD11-22/21-5GZ DC24V绿色 在样本上说明是电阻式指示灯。
          AD11-22/41-5GZ DC24V 为电容式
    谢谢楼上,大家请继续!

网友B:
    在时间继电器线圈反并一个二极管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有没有检查过?24V电源是独立电源,有没有屏蔽信号?还有你的1SP的开关是瞬间的信号吧.有没有长期接通?意思就好像按钮一样,有自带复位还是点动式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继电器有没有检查过?24V电源是独立电源,有没有屏蔽信号?还有你的1SP的开关是瞬间的信号吧.有没有长期接通?意思就好像按钮一样,有自带复位还是点动式的?

    电路靠右边的24V+-,不要管,那是油水界面开关的工作电源接点,现在模拟状态,不接,仅仅靠短接线模拟它工作时的接通过程。
    线路的24V电源来自220V变24V的开关电源
    1SP开关,有可能短暂持续接通,但绝不会超过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楼上的请放心!就是说该开关在定时时间未到前确定是已断开了。上面我已经说过,现在模拟状态查线,短接1SP后就迅速拿开了!
    关于“自带复位还是点动式的”,您想多了,那不是本帖关心的问题,我说过了——模拟短接1SP后就迅速拿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时间继电器线圈反并一个二极管

    该二极管的参数如何选型?这样确定有效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时间继电器线圈反并一个二极管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1n4001-1n4007随便啦,没啥要求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明天找一个二极管试试!
    厂里有一个坏的指针式的万用表,里面有几个二极管,不知道型号是否如7楼所说系列里其中一种
    那几个二极管上面看不清楚,不知道怎样弄清它的型号.

网友E:
    由于你的时间继电器线圈与电磁阀均为感性负载,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断开后,它们两个会产生与电源反向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你的指示灯形成回路,并且有两个感性负载,很可能产生振荡,所以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会在反向电动势的作用下得电闭合并且可能会有震颤,三楼说的很对,在电磁阀与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与它们的电源反向的续流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并联一个反向续流二极管,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就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应该是指示灯的内阻太小造成的,当用DC24V时,指示灯并联在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指示灯分流太大,造成时间继电器的驱动功率不够,当用AC220V时,刚好弥补了指示灯的分流,所以能够正常工作。如果你一定要用DC24V,建议将指示灯换成二极管式的指示灯,这种指示灯内阻大,分流小
  • 下载积分:+1(dxd042) 分析的有道理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
综上所述,该现象与线圈电抗、指示灯内阻有关;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可通过试验确定。

该现象可能的解释是:
KT1常闭延时触点断开时,KT1线圈失电,其常闭点闭合;
时间继电器和电磁阀线圈反向电势通过指示灯放电,可能使KT1再次吸合,但其吸力不够、KT1常开点未完全闭合又释放,KT1再次失电,又重复上述过程,由此形成KT1的快速反复通断。
但不知此解释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指示灯的内阻太小造成的,当用DC24V时,指示灯并联在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两端,指示灯分流太大,造成时间继电器的驱动功率不够,当用AC220V时,刚好弥补了指示灯的分流,所以能够正常工作。如果你一定要用DC24V,建议将指示灯换成二极管式的指示灯,这种指示灯内阻大,分流小

谢谢11楼,12楼以及以上各楼!
11楼的朋友建议将指示灯换成二极管式的指示灯
我换了一个,LED灯,上去以后,现象继续。。。。。
LED灯是二极管灯吧!
为什么呢?
现在就是在线圈两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这个方法没试,因为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二极管1N4001~1N4007
早上也找一个坏万用表里的,量出正负极,但型号看不清,索性拿着试试吧,结果击穿了。

网友H:
个人觉得问题很简单!因为电容式指示灯加上继电器及电磁阀都是线圈,刚好组成了LC震荡电路!

网友H: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正常,反接二极管就能导走感应电动势,以致不能在电容式指示灯处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正常,反接二极管就能导走感应电动势,以致不能在电容式指示灯处储能。

我说过了,我用的是电阻式的!谢谢!

网友A:
1N4007,应当在 日光灯 的电子镇流器里 就有。

网友I:
这样好象断不开吧.如果1SP不断开的话.只会在那里来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好象断不开吧.如果1SP不断开的话.只会在那里来回弹.

大哥,
我在上面说过很多遍了,1SP只接通短暂一下(我拿一根线短接一下然后拿开),然后就失去作用(1SP就断开了),好不好?

楼主:
各位高手,我郁闷了,刚刚用一个二极管反并联在时间继电器线圈两端,我期望着现象正常,然而让我失望的是现象仍继续!
所用二极管型号,让别人买的,本来是让买1N4001~1N4007(进口型号),说买不到,买了这个
RM11C,是不是这个二极管不合适啊,大家帮我查查!

网友J:
接法错误,需增加一个继电器来和定时器共同完成,否则会产生震荡。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时间继电器

网友K:
不成立的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时间继电器

无锡明达 超级时间继电器
ST3PC-C 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成立的控制电路

为什么呢?给出解释先!
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原因,而不是你下的结论!

网友I:
用时间继电器做自保持的吗.还用自已的线圈来断开.好象比较少见.都整一块去鸟.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用时间继电器做自保持的吗.还用自已的线圈来断开.好象比较少见.都整一块去鸟.

少见并不代表没有哦,我顶一下楼主!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网友M:
用24v电源时,时间继电器时间到后,你所说的现象有多长时间?也就是灯亮多长时间?

网友N:
在平时应用中我还是觉得时间继电器里面的电子线路设计有缺陷。

网友M:
应该这样的反并联的,如果直接在线圈上反接二极管,此时,二极管与指示灯对感应电势进行分流,而我们知道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有几千欧姆,而指示灯的电阻只有几十欧姆,这样就造成,二极管起不到主要的续流作用,指示灯中通过了大部分的电流,使得时间继电器线圈尝试再吸合。
yanzhi2008

网友O:
这种情况我遇多了,故障原因:开关电源功率不足,电磁阀功率太大,工作时DC24V电源下降,使时间继电器工作不正常。工作时测下电磁阀工作时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压,如果不足DC24V,只有5~18V左右,那建议你更换大一点功率的开关电源,或把电磁阀线圈与时间继电器取不同组的DC24V。

网友P:
很简单的问题啦,给电磁阀线圈反并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啦。续流二极管最好用肖特基的,或者1N4148的,实在没得,用1N4001-4007的也行。只是后者开关速度慢一些罢了。用在这里解决这种现象是可以的。

网友Q(2009-12-27):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搞好的?把灯直接接到KT1的瞬时常开触头上面可以吗?就是不经过KT1 的常闭延时断开触头.

网友R:
在电磁阀与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并联一个与它们的电源反向的续流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S:
按照楼主给的电路图分析,1SP为开关信号,KT1是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sv1,又说1SP是瞬间接通一下,根据你给的电路,如果1SP是瞬间的开关信号的话,电路怎么会工作,条件都不成立。(是不是电路图错了啊)

  2.如果1sp是长时间接通,KT1,SV1得电工作,时间到后KT1的常闭变为常开,这是KT1,SV1断电,工作完成,但如果这时1SP 没有断开的话,电磁阀又会得电接通,时间到了断开如此循环。

3,如果当KTI时间到,1SP信号也断开的话,条件成了,应该会工作正常的。你说的有那种颤振现象是因为你的24V和220V时间继电器反映时间有差别造成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有几种办法解决你的问题。1  把电磁阀换成220V的。2.该一下你的电路。3。不更改你的电压和电路,改变时间继电器的反映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