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我现在要用欧姆龙plc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工作在位置模式,通过丝杠带动工作台平移一段距离

请问如何用PULS+SPED+ACC指令进行进给量的控制?   我是新手,哪位大侠给段程序例子让我学习下吧

多谢!!

网友A(2010-05-19):
直接使用PULS+ACC指令就完全可以了,因为ACC就是一个脉冲加减速控制指令,首先在PULS指令中设置好端口以及控制方式和脉冲参数起始地址,再在ACC指令中设置好相应参数就行了。

网友B:
puls+acc或puls+sped

网友C:
发一个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C:
先前没有传上来!
附件: CXP文件.rar (7 K) 下载次数:957
  • 下载积分:+1(wuhuali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gang.liu9) 感谢!

网友D(2011-01-04):
    看看是否经典
    让我们共同努力!

网友E:
    sped+acc很好控制的。

网友F(2021-07-15):
    cj2m没用过。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