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家园的高手们能把此程序编出来吗?(用西门子PLC)

楼主(2009-11-24):
程序我已编出来了,但是从网站下载的编程软件网络数不够!暂时上传不了。先把编程要求,PLC硬件接线图传上来吧!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A:
下载(plc硬件接线图)用打AutoCAD2006开 怎么是无效,看不到,

网友A:
下载楼主的附件(plc硬件接线图)压缩文件解压后用AutoCAD2006打不开 ,点击它的属性确实是AutoCAD格式文件,怎么是无效提示,看不到图,望楼主核实告知。不然不能按你的硬件图编程,附件(图片)文件可以打开。

楼主:
2楼你好!你用AUTO07版的试试,最后直接下载中望CAD就能看到了,谢谢你的关注!
http://www.skycn.com/soft/50966.html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网友B(2010-02-05):
呵呵 能编!这里高手很多都很低调。
是做污水处理的吧,主要是控制污水提升泵,通常是一用一备,若第一台泵满足不了,自动启动第二台,(不要求开机的时候,首先选择运行时间少的泵启动吗?这样,泵的使用寿命可以长些,程序也是能做到),然后就是风机。一用一备,按运行时间长短,选择风机启动,剩下的就是电磁阀了,整个控制都是在玩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