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

楼主(2009-11-24):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BALDOR变频器,故障现象是:显示频率输出正常,可是无输出电压,无报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输出功率模块

网友B:
使能了吗

网友C:
输出模块可能坏了

网友D:
确定是板子问题的话,那最大可能就是驱动板驱动处少一个P5V电压

网友E:
重点查驱动模块,我有一个变频器也有相同的故障,显示屏一切正常,就是没有输出电压,功率模块换上的是新的,所以回过头来重点查驱动模块。结果发现驱动模块,输出部分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