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请教各位大侠,我安装了三菱GX simulator6-c仿真软件后,找不到软件的快捷方式,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有的
是一个兰色的

网友B:
把软件图标发送至桌面。

网友C:
GX simulator6-c需和GX Developer一起才能仿真,不能单独仿真

网友D:
要先打开编程软件并开启一工程后方能启动模拟功能,如图中红色方框内的图标
  • 下载积分:+1(xxscwsry)

网友E:
    版主,我打开工程后仿真按钮不是蓝色的,是灰色的,点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我打开工程后仿真按钮不是蓝色的,是灰色的,点不到,是什么问题.

    安装仿真软件了吗?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子 安装了 8.0的编程软件 6.0c的模拟 不管怎么弄都是灰色的

网友H:
    请哪位高手帮一下吗

网友H:
    我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安装仿真软件了吗?

    是没装安装仿真软件,谢版主.

楼主:
    感谢各位,我的问题已决,具体是这样的,先安装编程软件,后安装仿真软件,安装完成后,在开始菜单程序里找到melsoft应用程序,然后将图标发至桌面就ok了,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啊

网友I:
重装软件就行了

楼主:
GX Developer Version7编程软件和GX Simulator6-c仿真软件

网友J:
4楼说的是对的.三菱仿真是在三菱软件中进行的.不需要桌面快捷方式.也不能单独仿真.

网友C:
6.0c的模拟不能用8.0的编程软件,应用7.0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