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RKC温度控制说明书

楼主(2009-11-24):
请问那里有RKC温度控制说明书及图片

网友A:
你要什么型号的也不写清楚
CH402 CD901 F900 ????

网友B:
我有的 不过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C:
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复制,楼主打的字;RKC温度控制说明书 ;然后百度一下找到下载手册的地址。请楼主去下载吧,
www.rkcinst.co.jp/english/pdf/d_01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