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功能指令

楼主(2009-11-24):
请问在编程软件里怎么输入状态功能指令的常开点 ,没有看见他的符号啊!

网友A:
状态功能指令具体是干什么的?

楼主:
一般在步进梯形图里使用,两步之间用状态器转换吧

网友B:
是FX的STL指令吗?
在GX软件中,不显示触点符号,形如[STL S0]之类。

楼主:
谢谢啦
我之前搞不出来就是用STL代替的
但是为什么一些资料里面有这样的符号呢

网友C:
用普通的常开点就行,如标上S20或S2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