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4):
我使用的是easybuilder这个程序。触摸屏使用的是威伦的E500的   在别的机器上写好了,拷贝到我机器上就不行。提示没有向量图库

我该怎么来解决呢?

网友A:
沒有用過這種觸摸屏。。

网友B:
没听过喔,有没介绍一下,互相学习

网友C:
从别的机子上拷过来的工程最好是eob文件或者是cmp文件,然后再反编译或解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别的机子上拷过来的工程最好是eob文件或者是cmp文件,然后再反编译或解压缩。

我这里的是EOB文件,反编译了后,上面的文字都变成乱码了,但是,不提示向量图库了。怎么样能把文字也改好呢?

网友D:
你要拷贝它屏里的图片!回来后再自己编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1-05):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是EOB文件,反编译了后,上面的文字都变成乱码了,但是,不提示向量图库了。怎么样能把文字也改好呢?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在选项里面,把语言选择为东方语言然后再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