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yo plc编程软件序列号是多少?

楼主(2009-11-24):
谁知道,koyo plc编程软件序列号是多少?

网友A:
安装 说明
1 先运行DSP-40B文件,Key Code:JNYB-7LNB-PRPC-9LYA 。
2 再运行DSP-40B18-SP文件,key code:DSP-SERVICE-PACK。
3 最后打开文件夹Dsforsn4.0 ,打开Sncompile20040211文件夹中的
DISK文件,运行SETUP文件. 光洋的plc不是梯形图 是级式图 编程的时候注意下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383646403) 热心助人

网友B(2010-04-05):
现在中文版根本就不需要序列号
楼上所说的是4.0版本
现在中文版本最新版V5.1
英文版本最新版V5.23 英文版本需要序列号,我可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