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端口设置问题

楼主(2009-11-25):
为什么安装了的GX Developer Ver.7编程软件不能设置COM端口和一些其他设置?谢谢!

网友A:
如果确定你的软件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是你的操作系统的问题了。
7.0版本的是最稳定的一个版本了。可以设置通讯口等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