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Q系列PLC配置求助!!

楼主(2009-11-25):
在生产线上,有12个工位,每个工位都配一个触摸屏;通过工位触摸屏,可以对其对应的工位参数进行设置,生产过程控制及显示。12个工位中有5个工位需要用条码枪进行条码扫描,把信息显示在工位处触摸屏上.另外,在生产线监控台有一台工业PC对生产线下发生产任务及生产进程调度、监控,并对生产信息查询等,在生产线监控台还配备了一台主触摸屏,在工业PC因网络系统故障等原因无法对生产线进行控制和监控时,可通过这主触摸屏对生产线进行控制(在正常时候,主触摸屏只用来查询生产线的信息)。
请问,我想用Q系列PLC构建CC-Link去现实,需要怎样配置?只用过FX的PLC 唉 井底之蛙呀,请各大虾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小弟解决不了,帮你顶起问下高手吧

网友B:
你在哪里?

网友C:
你这个至少要买个高性能的PLC
方法一:可以用QJ71C24-R2(自带2个232口)每个可以连接两个屏幕,12个屏就要6个模块,还有你的读码器也可以通过该模块与PLCCPU交换信息,至于所需要数量取决于你读码器的个数,至于上位电脑,你可以通过PLC本身的编程口,也可以通过QJ71C24-R2来交换信息;
方法二:可以通过CC-LINK网络来连接触摸屏,至于读码器因为其输出一般是232的,所以QJ71C24-R2是不可缺少的,电脑连接PLC CPU就比较简单了。
相对以上两个方法方法一编写比较简单,但是涉及到模块多,你可能要用扩展底版,方法二 所用模块比较少,成本较低,程序编写需要有一定基础。
硬件方面,去找本Q大全来确定具体的模块使用功能去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请问楼上,CPU我选用Q02H,若通过Q61BT11N组建CC-LINK网络来连接12个触摸屏,是直接用CC-LINK电缆连接起来就可以了?需不需要用QJ71C24-R2接口模块来连接?

网友D:
本人水平浅,只知道Q系列的PLC具有智能和高功能模块!需要更高的编程技术!

网友E:
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免费指导

网友F:
这麽多屏,PLC用1块以太网模块就可以了,但你的触摸屏需具有以太网连接功能.
如果非要用CC-LINK,就需要触摸屏具有CC-LINK连接功能,三菱的屏肯定有,打个热线问问.

网友G:
7楼的意见好些! 呵呵!! PLC用1块以太网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屏是可以链接CCLLINK的,在屏后面加个通信模块,但是速度不是很理想
Q系列PLC配置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