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 Designer2 和调试软件安装

楼主(2009-11-25):
软件没有问题(在别的电脑可以安装),软件安装这个画面时就停止了 画面见附件 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闭都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upload=1] 画面写着 registering USB Driver.....就安装不了

网友A:
重新上传图片,看不到
还有三菱的USB通讯驱动程序没有经过微软的签名。安装过程中会有警告提示。是否你的系统安全级别设置的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