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救助贴

楼主(2009-11-25):
双速电机是什么啊

网友A:
电机转速极对数有关。
双速电机就是电机内有两个可变的电机对数。

网友B:
我说两句:普通电机有2.4.6极之分.电梯中还有24极,极数关系转速,2极最快,2900转左右,双速就是一个电机有二个可变的电机对数.就像双速2900/960的电机,它必须有两个接线头,一个是2极2900一个是6极960转,我产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