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D中怎么设成一位小数点小数

楼主(2009-11-25):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事不明,数据寄存器D中怎么设成一位小数点小数,求各位大哥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使用浮点指令

网友B:
不支持浮点的话,放大10倍

网友C:
用FLT 或 INV指令

网友D:
有些型号的PLC不能做浮点运算,要看清型号,不行的就用2楼的方法,好!

网友E:
不需要呀,使用10倍的关系就可以方便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