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伦人机连接FX2n PLC问题?

楼主(2009-11-25):
请教:
如图所示:我用人机连接两台FX2n PLC,参考手册我采用两种方式:
1、用485BD,
2、直接用485方式连接PLC的编程口,
两种人机的参数设定如图 ,怎么连接PLC后没有触摸屏和PLC之间无响应呢?
问题出在哪里?两台PLC之间用485BD通信正常!

楼主:
顶一下!谁用过维纶的人机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顶一下!谁用过维纶的人机请帮忙看看

网友B:
PLC站点分别设成1和2试一下

网友C:
检查下波特率,站号

网友D:
赞成4楼朋友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