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09-11-25):
本人用了750W驱动器型号为MR-E-H,经常报警AL。30,根据说明书说内置再生电阻问题,但设备上有12套功能一样驱动器,只有两套报警,每次都那两台,请高手指教什么原因

网友A:
再生制动故障,检查伺服电机刹车功能是否正常,该两轴是否重力轴。

网友B:
该两轴是否重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