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实现三菱触摸屏与变频器或温控器的直接通讯

楼主(2009-11-25):
高手之中的高手们:小弟在此向各位请教两个问题:1.如何实现用三菱的触摸屏直接与多台变频器通讯,控制正反转\停止\读出与写入频率?2.如何实现用三菱的触摸屏直接与多台(如RKC或台达的)温控器通讯,用于读取实际值和设定值,写入设定值.如有高手做过,请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A:
不加硬件能行吗?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找到相关的屏的硬件连接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