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请问各位大侠,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方法是怎样的呀?具体需要考虑那些东西?谢谢!

网友A:
电机功率,工作方式首先要确定,其次选择品牌,然后根据驱动器选型手册选择。最近我也在为2台伺服选型,焦头烂额中,套用图纸有点眉目。
天各一方

网友B:
1。电机的扭力多少N/M(多少牛/米)
例:400W伺服扭力是1.27牛/米=1.27 / 9.8=0.13 KG/M (力臂为1米时输出0.13 KG)如果是拖动直径为10MM的丝杆时
0.13KG / 0.01= 可以输出13KG扭力。这个数据机械工程师需要提供。
2。伺服位置数据是否需要停电保持。(注要是编码器体验)
3。伺服的精度一般可以做到小数后六位,但机械精度(滑珠丝杆清度只能在2C)。
4。还用的场合,是不是一定要用伺服,用步进行不行(伺服是闭环控制,步进是开闭控制)在速度要求不高,同时编程时不需要闭环控制时可以用步进(也可以步进+编码器或+电子尺进行半闭环控制)。

  • 下载积分:+2(niuzaibuding) 感谢分享

楼主:
    能否提供些计算的公式呀?谢谢了!

网友C:
    说明书一般都有!

网友D:
    顶2楼,说的很好。

网友E:
    能否提供些计算的公式呀
    天各一方

网友B:
    1。电机的扭力多少N.m单位牛x 米 ---伺服或步进电机的基本数据。
    条件:1 kg=9.8N       1.27N.m代表在力臂长度(半径R)100CM时电机最大可以输出1.27牛。

    例:400W伺服扭力是1.27N.m      , 滑珠丝杆R=1cm时。
    公式=1.27N.m  /  9.8 N  /  0.01m(力臂)=13kgf.cm
    计算时主要是N.m 及 力臂变化。

楼主:
    嗯,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