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请问:INTOUCH 9.5如何与AB 系列的PLC通讯?是不是用rslinx与plc连接,然后用intouch读rslinx中的数据呢?这其中intouch是否需要通过opclink与rslinx打交道呢?具体如何配置呢?(配置是关键问题)有什么资料吗?邮箱:guduqiucu1150@163.com 万分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IO Server中已经有AB的驱动,安装。

如何配置需要看IO Server中的说明文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DA Server进行,在Wonderware官方网站你可以找到关于Da  Server的说明。

至于OPC,因为Intouch已经有驱动,也无需OPC,如果你执意要使用oPC,请确保你的RSlinux的授权非Lite版本。

Regards
  • 下载积分:+2(孤独求粗)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查看说明文档,欢迎加我QQ 87905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