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0777.html
我在上贴中列出了问题,各位论坛朋友献计献策,大部分人都建议在线圈两端反并联二极管能解决问题
于是我按照此法去做,结果却出人意料
百般不得其解,于是改为在指示灯回路中串联二极管,问题得以解决
为什么线圈两端反并联二极管不行呢?

网友A:
我也碰到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我是检测设备是否漏铁液,跟电和磁有关. 我认为:
你的指示灯阻值比较小,二极管处于正向电压时,电流还是从灯那里流过.所以没有起作用.
你的回路震荡现象还在.
24伏直流的继电器等元件,太容易收干扰了.
可是不用又不行,郁闷啊!!!!!!!!!!!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
如果硬要在线圈两端反并联二极管
还需要采取什么好的措施去消除震荡呢?

网友B:
引用楼主haha123于2009-11-26 12:24发表的 关于在直流线圈两端反并联二极管有新现象! :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0777.html
我在上贴中列出了问题,各位论坛朋友献计献策,大部分人都建议在线圈两端反并联二极管能解决问题
于是我按照此法去做,结果却出人意料
百般不得其解,于是改为在指示灯回路中串联二极管,问题得以解决
为什么线圈两端反并联二极管不行呢?

你的电路最终用的是DC24V还是AC220V?

网友C:
接法错误,定时器(尤其是电容充放电式定时器)不能用常闭触点控制自己,会产生震荡,需加一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最终用的是DC24V还是AC220V?

不得不用DC24V
若用AC220V就不发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法错误,定时器(尤其是电容充放电式定时器)不能用常闭触点控制自己,会产生震荡,需加一个继电器。

你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和用常闭触点控制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你看贴不仔细,我在另一贴里,已经说过了,去掉指示灯,电路正常工作,实验进行了好多次了,还骗你不成!
你可以自己实验一下啊
不过还是谢谢你发表见解!

网友D:
这种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灯的内阻小于二极管内阻造成的,只在线圈两端反并二极管不行,因为反压通过小阻的灯就又回加到线圈上,所以震荡。若去掉灯或反串一个二极管在灯路中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拙见哈,欢迎再讨论

网友E:
信号灯的电流大于或等于延时器的最低功工作电流,才会这样,形成了信号灯和继电器线圈串联,如果信号灯如果换成LED就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灯的电流大于或等于延时器的最低功工作电流,才会这样,形成了信号灯和继电器线圈串联,如果信号灯如果换成LED就不可能了

谢谢!LED灯也试了(上海二工),结果是一样的。
目前的方法就是在指示灯上串联一个二极管解决问题。

网友F:
在灯的回路中串联一个KT1的常开触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灯的回路中串联一个KT1的常开触点就行了

可是,这种时间继电器STPC-C 已经没有了常开点了!
瞬动的用了,延时的也用了,没有第三组触点可用了。

网友G:
串联一个二极管时,二极管的电阻加上指示灯的电阻足以在瞬间使线圈与电磁阀产生的感应电消耗掉,从而不至于出现再次继电器线圈再次吸合的现象。
如果在线圈上反接二极管,此时,二极管与指示灯对感应电势进行分流,而我们知道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有几千欧姆,而指示灯的电阻只有几十欧姆,这样就造成,二极管起不到主要的续流作用,指示灯中通过了大部分的电流,使得时间继电器线圈尝试再吸合。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二极管与指示灯的电阻。

网友G:
反并联二极管应该这样连接,楼主可以这样试试,有没有以前的现象。

网友H:
二极管(1N4004)的正向电阻有几百欧姆,而指示灯的电阻有几千欧姆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H:
买本《电工基础》好好学习吧 这么多人 乱说一气 这是电工基础之基础 这个都不知道 怎么当电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I:
好象很复杂,其实一字哄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