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我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2009-11-26):
由于学习plc不是很长,理论太抽象.......
想买台二手的fx
请问买什么型号的,多少点合适

网友A:
FX1S
价格会便宜一点,而且可以研究一下定位控制。
退之,可以买一个FX1N。
Regards

网友A:
不过貌似使用模拟器就可以解决80%的问题了。
Regards

楼主:
恩,节约学习成本。

网友B:
FX2N,功能指令较强

网友C:
买个仿三菱的好了,很便宜

网友D:
用仿真软件学习吧。找个有这类设备的工厂,边打工挣钱边学习。当然,如果楼主有钱,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其实,严格算我也不能算是新手,平时在单位做维护..........很少动手自己编写....惭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