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排除日立GVF3,HGP电梯程序故障!!!

楼主(2009-11-26):
遇到日立GVF3,HGP电梯(微机系统)出现不可清除的故障代码时,电梯也不能正常使用了,可以放24小时后看看,或者将电容E312放电后看看,一般会好,如仍不好,请高手

网友A:
单片机的,哈哈,如果是EPROM,你就没招了

网友B:
还是要看是啥控制系统,要具体分析,不过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还是要鼓励

楼主:
找到同类型好的电梯,将程序和数据拷出,然后覆盖也故障梯也许能搞

网友C: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D:
是有这样的事,我们这里的广日电梯也有相类似的故障,以前是原厂维保的,去年就改给另一个电梯厂承包了维保!于是也就经常出现故障代码!不过复位就行了!麻烦的是每次复位都要上楼顶机房!变频器和PLC都设置了读取和修改密码!维保师傅说要改动变频器内的程序才行!

楼主:
用一个好的同样的电梯的程序、数据覆盖病梯就可解决!

楼主:
HGP、GVF3、变频器操作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