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接触器能吸合是否能证明该接触器是好的

楼主(2009-11-26):
接触器能吸合是否能证明该接触器是好的,各位专家,请指教.

网友A:
能够正常吸合的接触器只能说明这个接触器的电磁系统(线圈+硅钢片)是好的,不能说明接触器能够正常工作,比如有一个主触点烧死,那么这个触点所控制的电路就无法工作。
下载积分:+1(xxscwsry)

网友B:
不能证明什么,关键要拆开接触器看看,各触点是否有脏物或烧坏等现象./

网友C:
不能,接触器坏的方式很多,吸合也有如:杂音大,震动,触点不导通等,正如楼上所说,吸合只能说明线圈电磁系统正常,不能说明其它,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
不一定,要看一下它的主触点是否完好,也可以用一张白纸放到主触点的中间,把接触器吸合用一定的力量向外拉,如果很容易拉出来,表示不好,如果要用一定的力量,表示还可以用,还要看一下主触点是否完好。

网友E:
也可以用控制盘试一试?

网友F:
当然不行

网友G:
同意1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