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串口的数据线不好用

楼主(2009-11-26):
我刚买的USB转232串口的数据线不好用,电脑和应用软件上的COM口都设计对应好的就是不好用。请教高手急。

网友A:
在电脑上设置COM1通讯口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个pcmcia转232很好用仅比电脑串口差异点点

楼主:
谢谢。我以是COM1口了呀

楼主:
PCMCIA那里有啊,还有好一点的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pcmcia转232很好用仅比电脑串口差异点点
请问这个要驱动程序吗?我那条线到W7下解决不了驱动程序只好换回了xp.

网友D:
我买了两条都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D:
驱动了你要去设备管理器那查一下它默认的是什么口啊
我的是COM4喔
然后在软件上设置成相对的就可了

网友E:
驱动有的我也装好了,COM口设计多是配对的就是连不上

网友F:
同样经历我也有过,新买的数据线,通讯设置、驱动安装都没问题,就是无法通讯,后来换了一个转接件就好了,两者区别就是,后来可用的那个转接件比原来的少了一段USB线。仅供参考哦

网友G:
做这块的 力特这个品牌很稳定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