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聚焦光电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公司生产朔料膜。正常包装时需要找准位置卷整齐(成圆)。可是无法找准位置。现在想使用聚焦光电传感器检测两边(朔料的两边)位置进行定位(电器控制)。再由导正轮来矫正位置。不知大家可有更好的建议?或者有谁可以提供这种功能的聚焦光电传感器(圆形)。
如有可以联系我。
ygr0718@yahoo.cn

网友A:
我有!
qq:196112636

楼主:
请问联系方式

网友B:
兄弟,这个定位的应用,有很多做法,比如用小光点的产品两边定位,如果某一边偏了则给信号,系统控制。
也有一种传感器是区域型的,模拟量输出的,只是需要控制一边就可以了,原理是料边在这个区域的范围变化会产生遮光量的变化,这样模拟量就会变化,plc就可以控制。
请参考
森速贸易
陈生
qq:951450701
sensu2001@126.com

网友C:
现在纠偏器价格也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