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我在GP-PRO/PB111编程软件内想找可以编写GP37w2-BG41-24v 机型的软件就是找不到、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还想请教各位高手、计算机与GP37W2的通信电缆线怎么制作、购买需要多少钱。   cyd123cyd@sin.com

网友A:
發個附圖給你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老师.
能否告诉我GP37w2-BG41-24v 连接计算机线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能否告诉我GP37w2-BG41-24v 连接计算机线是怎么做的.谢谢...........

图本站有的参考,不过建议还是买一根好了,反正不

楼主:
哦、谢谢老师建议。
    需要多少钱一根知道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老师建议。
    需要多少钱一根知道不?

只要不是買原裝進口的,應該都不貴,你可以在網上搜搜

网友B:
大概80.00,不过经销商可以免费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