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梯形图时P-1S该如何输入?

楼主(2009-11-26):
我刚学欧姆龙PLC,在练习编程时不知如何输入P-1S时分苦恼.请各位老师给指导一下这条指令如何输入,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CPM系列就25502,CP系CF100,在工程的符号可以查找到

网友B:
25502 一秒钟脉冲
25500 0.1秒
25501 0.2秒
25400 1分钟
在特殊继电器里找一下有的。

网友C:
梯形图中,输新节点时,下拉箭头里,不是都有吗。
不用记那些特殊继电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