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9-11-26):
怎样使用RST 和 C0,如何来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可以加我QQ879050937 一起讨论

网友B:
计数器复位指令,复位后下个扫描周期才可以再计数!具体可能参考一下有关的PLC编程书!

网友C:
计数指令和复位指令.具体查看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