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实现电动反转

楼主(2009-11-27):
我有220kw直流电机,用西门子单象限直流调速器控制,现在希望可以实现点动反转,用接触器控制励磁和编码器时,调速器励磁可控硅爆,有没有其它方法实现正反转,可控硅爆是什么原因。
急求,谢谢各个大侠

网友A:
用接触器控制励磁和编码器时?高手..先等电机停了直流调速器控制才动.

网友B:
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C:
用接触器控制励磁和编码器时?高手..先等电机停了直流调速器控制才能动
另你可以调主线。要不换个4像限的.

网友D:
可以用接触器切换,改变电枢极性或着改变电机励磁极性可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E:
两个觉了接触器就搞定了!我在3年前就搞过了!

网友F:
通过改变直流电机电枢极性

网友G:
用接触器控制按6搂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