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同步驱动二台步进电机(三凌fx1s)

楼主(2009-11-27):
各位大侠,本人碰到同时驱动二台步进电机有时出现乱套,不知怎么办。请那位大侠帮帮忙或发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有注释)谢谢!
wymybwl@sina.com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呀

网友A:
没这样用过,但还是帮你顶起!

网友B:
不知道你那同步出现乱套是指这样的乱法???还有你那同步走法是什么要求??

网友C:
可以的 但同一个输出的执行必需隔一个扫描周期
下载积分:+2(arpawpelf) 热心助人

楼主:
4楼的朋友,你的意思是在同一个输出时,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提前或之后一个扫描周期,对吗?你是否可编一个简单的例子给我。谢谢!

网友D:
有时差的,要看你的PLC的扫描时间是多少的!还有你的编的程序步数有多少步而决定!肉眼看是看不出来的,不明显!如果用仿真软件仿真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楼主:
那这么解决呢

网友E:
可以的,Y0和Y1可以同时输出脉冲。互不干扰!

网友F:
我认为是可以的Y0,Y1个带一台电机.

楼主:
由于都用M8129来检测的,所有时会出现乱套现象,不知解决方法。